[家电] 求美的EHS15APPW面包机主板插线图

楼主(2025-01-12):
美的EHS15APPW面包机皮带坏了,拆机过程中把主板插线拔了,忘记拍照留存了,现在不敢网上插,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电容爆了一个,最好先换了。
下次记得拍照。
插座旁边有定义,看着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爆了一个,最好先换了。
下次记得拍照。
插座旁边有定义,看着插

每个插口的定义代表什么意思啊?麻烦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个插口的定义代表什么意思啊?麻烦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右上角接交流220V,右下角黑方块旁接发热管,多线插座接控制板,其它的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接交流220V,右下角黑方块旁接发热管,多线插座接控制板,其它的看不清楚…… ...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