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看到有点坑人,套路太深了!套娃电源DELTA EPS-5

楼主(2025-01-12):
拆开看到有点坑人,套路太深了!

网友:
你别说,搞这个套娃电源的人也是奇人,奇人有奇才啊;估计功率也不达标啊,还好,里边空隙处,没有用水泥填充。

网友:
一看外观感觉就不对,字体颜色

网友:
小作坊常见套路,二手开关电源板+公模外壳+名牌标签,一气呵成。从你这板子来看,输出功率应该还是足够的。

网友:
说不定以后会有娃中娃
这个电源主板还行,不算很烂。

网友:
看看实际输出功率、温升、保护等情况在确定,有可能是新创黑科技。

网友A:
这么长的电容,山寨不会这样吧

网友:
套娃一说行不通,看板的样子功率应该足够,难道商家或厂家会让你加钱买个月租电源才会有电压输出?

网友:
牛A...

二○二五年一月十二日

网友:
两个输入插座,杂牌电源。

网友:
贴纸一看就不对劲!

网友:
电流应该不超过3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电容,山寨不会这样吧

到处都有回收剪线的电源的。用回收的电源改装,套壳,也算是山寨吧

网友:
以旧翻新,很早就有这个干的了

网友:
用余料拼出来的。

网友:
叫翻新或换壳电源比较准确。

网友:
现在低价的电源和电池充电器都有几率是这个款式,电源用这个其实比用差料差设计做出来的要好,这个拆的是正规旧电源至少板子不算粗制乱造.

网友:
这是人才,不世出的人才

网友:
买过电瓶车充电器,拆开里面就是二手维修的老旧电板套了公模外壳,贴了比德文的标

网友:
奇人有奇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