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9808+(v0.5)拆解,想改18650电池接反表坏了

楼主(2025-01-12):
现在开机只有背光亮,通断档短接没反应,是不是要换主控

网友:
改锂电干嘛  9V电池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
万用表改了锂电不好用.

网友A:
胜利的售后很好,联系试试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厂家还没有开发出用锂电池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厂家还没有开发出用锂电池的万用表。

锂电池的多了,现在好点的新出的都是锂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的售后很好,联系试试

闲鱼买的

网友:
完全可以改

网友C:
不知道这样返厂还能给修不

网友:
折腾出毛病了才想着厂家,不过这个还的确需要厂家更换

网友:
这怎么能接反呢。那么大几个标识,线的颜色也不一样,+  —都看不明白,你这论坛白逛了。。。

网友:
问题不大,返厂修吧

网友:
你说胜利售后是希望你这样子弄,还是不希望你这样弄

网友:
返厂,说不定帮你铲了牛屎换硬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样返厂还能给修不

给的

网友:
自己搞不定的话,联系售后看看。一般近10年出的表,都可以维修。

网友:
老7106的话,7106坏了

网友:
联系售后。一般的表,都可以维修。

网友:
反厂让看看,自己修没头绪,要查先从外围元件查起,外围没问题时再换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