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之前买的锂电钻,打算DIY个电池组

楼主(2025-01-12):
之前买了把无刷锂电钻,拆机看电池不咋地,想自己组装一个。于是PDD上高价买了几个电池,打算DIY个。手头只有内阻仪,没有电子负载也没有容量测试仪,直接用内阻相近的组装起来可以正常长时间使用吗?
随机配的电池

1300mAh的电芯

买了几节2600mAh的电芯

简单测试下内阻

不同店里的标识

感觉中嘉锂能的电芯内阻一致性还不错,是不是应该继续买中嘉锂能的电芯呢?

刚用魅色充电器充满电再测试了下,发现只有内阻最小的新时代购买的电芯电压是4.20V,中嘉锂能的电压都在4.14-4.15V左右,感觉不妙。

网友A:
随便拼吧,反正拼好电池组后,电钻还是去吃灰的。

网友:
最好在一个店里买,分开买可能参数不匹配

网友:
没啥问题,用到报废为止,反正你能自己组,这样电池组也没多少钱啊。

网友:
现实是:
人不需要工具,是工具需要人。

工具是用来收藏和抚摸的。

网友:
放一段时间看看漏电不,上次砸蛋半价有4只漏电厉害

网友:
B品电池不行的   一年质量

网友:
测个毛,又不是什么好电池,这个价位还测啥,直接焊上,用坏再算,总比随机的拆机电池要强得多

网友:
哦豁豁,楼主可能,是可能呵,可能是一个也不是真的,也有可能哈,民间俗称就算是真的哦呵,也不会有一个是A品,最能可能是就是B品里头挑出来的,也不知道真假,反正俺听说是这样,亲身经历,买 过一些店家的,其中一个店家的还买了3次,信势旦旦保证,不会有假,3次后没了,快递还不收,咋整,没咋整的,现在还放显眼处挨介排好队,没事儿就看看

网友:
做好以后,可能还需要买均衡器或者平衡冲,即使不经常用,一致性也不好保证

网友:
我通常是把它电芯数量翻倍,就是碌野变长和丑点,但方便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拼吧,反正拼好电池组后,电钻还是去吃灰的。

怎么会呢,我的电钻不会吃灰的,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空转听个声也很爽

网友:
东成的电池其中一串坏了的,其他的测还有11豪欧,只是容量不行了

网友:
我也想这搞的,可是后来发现,还得买外壳/电路板的套件,还得买点焊机,还得……

一套操作下来,比买成品都还贵了

网友:
原配的电池不咋滴,先用着,不行再换电池

网友:
如果是经常使用的工具还是直接买品牌的好点,如果是一年用不了几次的,都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还不如在拼多多买个现成的电源

网友:
这电池薅的便宜,东一家西一家不好匹配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呢,我的电钻不会吃灰的,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空转听个声也很爽

关键是:什么时候才会“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