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宝光的电源和长城的电源选哪家的

楼主(2025-01-12):
买个显卡坞,厂家配的服务器用的模块化电源,收到货的是光宝的,设备还没运行风扇都有噪声,跟厂家沟通他们说还有所谓的静音款(他们说是浪潮的,其实标是长城的,浪潮和长城一起研发的)最搞笑的是他们的网页里就没提有什么静音款,估计是用户要是觉得噪声不能接受就给你换一个牌子的,长城的电源以前常见于比较便宜的办公家用电脑里,也不知道在服务器这个圈子里口碑咋样,求坛友们给分享一波

目前手里买的是800W款的,显卡还没运行电源的噪声还是有点明显,比我台式机的整体噪声要明显,厂家说浪潮的(也就是长城标)低负载风扇不转

楼主:
随表在淘宝上找的图,就是这种外观的电源

楼主:
顺便请教各位坛友有没有在同一台机箱里插两种类型(专业卡和游戏卡)的显卡的骚操作,这样是不是没啥意义,又不能交火虽然都是老黄家的芯片

网友A:
这品牌,我宁愿接受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品牌,我宁愿接受噪音。

意思长城的不行是吧

网友:
光宝的品牌远好于长城,不过同一品牌不同的产品系列也是差距明显

网友B:
相较于长城电源,LITEON更好点。关于噪音,这种电源的噪音本来就大。稳定运行后,噪音可能降低。

网友C:
服务器电源哪有静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品牌,我宁愿接受噪音。

二○二五年一月十二日

网友:
几个台式机都是光宝,静音。

网友:
服务器风扇可以说是就没有静音的哪个好哪个沉就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较于长城电源,LITEON更好点。关于噪音,这种电源的噪音本来就大。稳定运行后,噪音可能降低。 ...

刚通电时候转速低还好,后面速度上来了就有点,其实也不算很大,只不过目前是放在笔记本旁边这个距离听着有点明显

网友:
服务器电源有的没负载风扇不转,一转起来就是噪音起飞,没有不吵的,毕竟用的是暴力风扇,而且服务器基本上不考虑噪音的。

网友:
应用场景不一样,需求就不一样。没听说放在机房服务器机柜里的设备风扇要静音的,so...所谓静音款服务器电源,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电源哪有静音的

+1,全是暴力扇,只求温度,不求噪度

楼主:
长城的拿到手了,试了一下,光宝的是插上电不管有没有负载风扇就要起转,长城这个是插上电风扇不转,晚上再试试带负载后风扇的噪声,我估计差不多,也就是风扇的启停逻辑有区别,看着也是同规格的风机

楼主:
先说前面有朋友说份量问题,两个牌子的电源居然都是1.6斤重,噪声的话光宝的刚启动时候声音不算大,把显卡插上开始压力测试后声调有明显上升的过程,长城的全程都是一个声调,还算安静,压力测试时候风扇声音也很柔和,光宝的噪声感觉像是带着壳体的空腔噪声,看在噪声小的份上,还是留下长城的吧

楼主:
从内部器件的布局啥的,我还是觉得光宝的好些,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较于长城电源,LITEON更好点。关于噪音,这种电源的噪音本来就大。稳定运行后,噪音可能降低。 ...

看做工确实光宝的工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