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迪电动车充电器红灯闪烁哪里问题?

楼主(2025-01-12):
电动车是4812锂电池,充电红灯闪烁,是充电器坏了还是电池坏了?

补充内容 (2025-3-4 11:57):
换了一个充电器好了,,证明是充电器不行了,充电器拆了,图片在14楼

网友A:
这问题你得找说明书,不同的厂家,指示灯状态的含义也不一样

网友B:
换个充电器就知道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充电器就知道那的问题

没有找到合适的充电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你得找说明书,不同的厂家,指示灯状态的含义也不一样

抖音上搜了一下,大部分人说充电器坏。

网友:
自己能修秀秀,自己不能修,换新

网友:
喜欢自己折腾这个的人,自己备个可调电源较好,输出电压应能到80v,当然,要注意使用安全。

网友:
量一下输出端电压是否稳定,输出线是否弯折断线,再拆开充电器看看

网友C:
测一下输出电压是不是不稳定,一般是充电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输出电压是不是不稳定,一般是充电器问题

不接电瓶的话,,之前正常的时候量过是0-24V跳来跳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充电器就知道那的问题

换了一个充电器好了

网友D(2025-03-04):
必然是充电器的问题,充电器有几个指示灯?红灯是充电指示灯还是电源指示灯?有没有风扇?红灯亮时风扇应该转,红灯灭了风扇还正常转,那就是指示灯本身或者相关电路问题,要是风扇也不转了,那就是看上级电路问题啦,劝你放弃吧。

楼主:
是这种,只有一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然是充电器的问题,充电器有几个指示灯?红灯是充电指示灯还是电源指示灯?有没有风扇?红灯亮时风扇应该 ...

见上图,只有一个双色指示灯,正常的时候,充电亮红灯,,充满亮绿灯,没有风扇,现在接上电池,红灯就闪,空载的时候4-25V跳动(之前正常的时候也量过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