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看超声波清洗器内部 拆修超声波清洗器DADI DA-968

楼主(2025-01-12):
需要清洗一些小物件,家里这台微型超声波清洗器却罢工了,购买时间快10年了。国产便宜的机子,两档功率30W和50W,清洗时间可以设定,使用量不多,拆修一下看看什么问题吧。

市电220V经保险管进入后,分了两路,两路都使用了阻容降压,一路降压为24V,供切换继电器和超声振荡电路,另一路降压后经78L05稳压为5V,供单片机和LED数码管。

两个继电器用开启超声和切换功率。

两个BJT为MJE13005功率NPN管,与变压器组成振荡电路,驱动超声波换能器。

单片机型号为STC15W201S,Q1Q2驱动数码管两个位,数码管七段和三个LED直接IO控制。

目测各元件外观状态良好,从电源线开始进一步测量。测量发现电源插头到PCB之间不通路,电源线内部老化断路,更新电源线,故障解决。

网友:
正常都是该两个变压器吧

网友A:
换能头是环氧树脂固定的吗

网友:
电源线不通大部分是插头根部折断吧

网友:
STC单片机才1k的flash啊

网友:
变压器很粗

网友:
功率太小了

网友B:
老货还是皮实的,家里有一个双震子的,除了发生器好点,电路板做工不如旧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货还是皮实的,家里有一个双震子的,除了发生器好点,电路板做工不如旧货 ...

不是老货皮实,而是老货能遗留到现在肯定是经得起考验的,不管新旧硬件存在设计问题,时间久了就挂了。

网友:
这中间是反馈变压器吧,整的像玩似的.

网友:
这个有50W么?

网友:
感觉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能头是环氧树脂固定的吗

好像有专用胶,我们用AB胶固定过,不行。

网友:
雾化器和清洗器都是超声的且结构类似,现在说雾化器有毒,是否也可以转行清洗?

网友:
与空气加湿器区别在哪里?

网友:
修好了再用十年

网友C:
谢谢分享,拆机帖
这个超声波换能器,是否就是大一号的压电陶瓷片

网友:
看着做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拆机帖
这个超声波换能器,是否就是大一号的压电陶瓷片

应该就是 超声波压电陶瓷片

网友:
以前有个,洗眼镜可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