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加29f32B08JCME2不识别1024

楼主(2025-01-12):
好久没玩盘了,今天准备8贴jcme2上2246en.没想到第一贴就出问题了,焊接应该没问题,就是不是识别1024 .空板是识别1024的,是有跳线吗,各位路过的大佬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A:
短接了没 短接了还不认就自己检查下焊接 有没有连锡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了没 短接了还不认就自己检查下焊接 有没有连锡啥的

焊接没问题,也短接了,是不是板子不支持单贴4ce的闪存?

楼主:
准备找个win7电脑试下是不是系统兼容问题,之前是在win10上插的

网友B:
哪里搞这么多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搞这么多颗粒

之前的2281上8贴jcme2当系统盘,用了几年,最近发现这个盘系统睡眠后唤醒掉盘,所以吧芯片拆了上46en

网友C:
是不是要跳开边上的8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要跳开边上的8个脚?

哪个八脚啊

网友D:
空板识别1024说明主控是好的,那要考虑颗粒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板识别1024说明主控是好的,那要考虑颗粒问题了

拆之前是好颗粒,不过我用风枪吹下来的,换过两个颗粒都不出1024,难道是吹坏了?

网友:
我之前碰到过一样的问题,主要是VCCQ电压导致的,重点看L3、L10、L12的跳线

网友E:
这个料号闪存的脚位不一样,需要挑起闪存的25 26 27 28和45 46 47 48脚,即可正常认1024

网友:
楼上的建议专业

网友:
楼下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料号闪存的脚位不一样,需要挑起闪存的25 26 27 28和45 46 47 48脚,即可正常认1024 ...

感谢大佬指点,单贴32g已经开卡成功,抽空把剩下的芯片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料号闪存的脚位不一样,需要挑起闪存的25 26 27 28和45 46 47 48脚,即可正常认1024 ...

又有新问题了大佬,焊接到第五片时,怎么焊id都不一样,哪里问题呀挂了吗

网友C:
不好说,先排除闪存的问题,闪存贴其它板或另外的位置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说,先排除闪存的问题,闪存贴其它板或另外的位置正常吗?

换位置了,问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说,先排除闪存的问题,闪存贴其它板或另外的位置正常吗?

焊接次数多了,现在不识别了,估计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说,先排除闪存的问题,闪存贴其它板或另外的位置正常吗?

好了,换了三次位置,现在识别正确了,估计是焊接或者焊油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