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xt + TH58TFG9DFKBA8K(双贴)多次开卡写入速度严重下降

楼主(2025-01-12):
由于上次SM2246xt + TH58TFG9DFKBA8K在个别主板USB3.0无法正常使用,我想重新开卡设置电流,结果开卡之后U盘写入速度严重下降

如图:

写入速度由原来的290多降到如今100多。

正常写入速度为300左右:

量产工具参数如图: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怎么解决,要是2246xt是这个写入速度这是要我的命啊!
球球各位大佬了

U盘如图:

楼主:
我又修改量产工具的参数,打开了写入缓存,结果又回复正常了,真搞不懂

网友A:
复制大文件时间长了还是会掉回去吧,好像TLC、QLC都是这种”3秒真男人“...

二○二五年一月十二日

网友B:
19NM的mlc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C:
我有个9DDJ就是开卡后一直是这个速度,读400多,写170多。我还以为是正常的。要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9DDJ就是开卡后一直是这个速度,读400多,写170多。我还以为是正常的。要怎么设置? ...

关闭“Dis Write Cache”这个选项,这个选项的意思是禁用写入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大文件时间长了还是会掉回去吧,好像TLC、QLC都是这种”3秒真男人“...

不会,我全盘写满测试速度也是正常的,平均2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NM的mlc还是非常不错的

确实,东芝的颗粒还是物美价廉的,像海力士16nm颗粒真不行,漏电,兼容性也不好

楼主:
芯片数据库的参数不对还是开卡工具的问题

网友:
建议换个工具或者重新解压出来试试

网友D:
这个参数的意思是是否开启交错,如果开启了,就是所有的CE会进行交错写入,速度当然就快了。但是如果某个CE的坏块特别多,就会影响最后的整体容量大小,会以最多坏块数CE为基础来屏蔽坏块。
我看到你重新开卡是忽略原始坏块,所以还是建议你做一次RDT,屏蔽掉一些老坏块,这样既保证了速度,也保证了数据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参数的意思是是否开启交错,如果开启了,就是所有的CE会进行交错写入,速度当然就快了。但是如果某个CE ...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