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怎么把手机和18650电池组连接起来?

楼主(2025-01-12):
还能方便拆卸?

我想到的就这两种扣子,还有其他卡扣推荐吗?

网友:
大号磁盘吸

网友A:
我有个旧手机也是改外置电池,粘了个2W充电宝在后面当闹钟,设置飞行模式可以待机将近一个月

网友:
皮筋绑住拉倒

楼主:
磁铁,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我咋没想到

网友B:
装几个电池就用几个电池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几个电池就用几个电池座

这个非常不可取,电池座棱角分明,各种直角尖端,又大又宽,放在手机后面简直是灾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旧手机也是改外置电池,粘了个2W充电宝在后面当闹钟,设置飞行模式可以待机将近一个月 ...

2W充电宝才能待机一个月?用电这么大的么

网友:
这不是充电宝吗

网友:
我连的21700电池。

网友D:
连开关都做得那么霸气侧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开关都做得那么霸气侧漏

这电池充电电流有9安,一般开关顶不住啊

网友:
充电宝直接接手机,还不用改手机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2W充电宝才能待机一个月?用电这么大的么

电池4.2V的啊,手机电池都是4.35的,电压充满接上去也就80%出头,低压就关机了。

网友:
还强力背胶沾上去好看点吧

网友:
直接用充电宝不是更好?

网友:
用电池盒就好了。。

网友:
没想到狠人还是很多的啊

网友:
我只挂过一节 你们真狠 挂这么多

网友:
都这样了不要啥美观了,ab教、双面胶、皮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