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森海塞尔真无线二代耳机

楼主(2025-01-12):
接近全新的耳机 丢一边吃灰把电池放坏了 多多买了两个电池换上去 完美修复 最难的是无损开壳 其他都是小儿科。

网友A:
怎样无损打开的,说说过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无损打开的,说说过程呗

俺也想知道咋无损开壳的

网友:
缝隙点酒精?再加热?

网友B:
装回去得打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无损打开的,说说过程呗

加热后用刀片割开一条缝 然后指甲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回去得打胶吧

用b7000胶水

网友:
看起来像入耳的,有点不舒服。。

网友:
大牌就是打牌,这做工很好

网友:
手残党表示开壳必须有损,除了那种不加硬胶的耳机.

网友:
看的就是  无损

网友:
原来是这种小电池,,谢谢分享

网友:
修好又可以战斗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
森海塞尔涉足tws蓝牙耳机界,原以为市场多见的是jbl

网友:
这个是啥方案的呢 ?

网友:
好像大牌蓝牙耳机都不用软包电池,估计是为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