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力拆一个工业可控硅,得一斤铜

楼主(2025-01-12):
一个工业可控硅,型号看不清了,估计是600A或800A的,外观就是一个饼,直径约8cm,陶瓷封装,新的挺贵,这个烧坏了,只剩买铜了

正反面好像差不多,负极有个帽檐

封装很结实,必须有趁手工具才行,上航空剪,沿边剪开

看来烧毁很严重,铜基板都被烧了个坑

这个细线就是输入控制端

核心部分来了,硅层在铜基板上,不到1毫米厚,边缘是烧毁的地方

熔渣很多,简单擦了一下,中心是控制信号输入的地方,边上白色的类似704胶

背面完好,正极也是一块铜板

拆完的全家福

称一下重量,电子秤最大量程200g,负极这块超量程了,估计半斤左右吧,共重差不多一斤

修剪打磨一下,负极当个垫块吧

网友A:
陶瓷外壳能当烟灰缸不

网友:
恭喜得宝了

网友:
铜价不低呦,哈哈哈

网友B:
工业用的,应该可以上380V,这种都是堆料堆出来的

网友C:
事铜的吗,不会是铝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外壳能当烟灰缸不

主意不错,就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用的,应该可以上380V,这种都是堆料堆出来的

380V必须要上的,一组2个,散热片都几十斤,还要加大功率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铜的吗,不会是铝的把

必须是铜,铝不够资格,热量和电流都太大了。

网友:
那不错了铜现在老贵了

网友:
这电流老大了,新的不便宜

网友:
长见识了,之前没听过可控硅

网友:
可控硅可拆铜

网友:
这个不般人接触不到的,欣赏了。

网友:
没看到里面的硅晶片

网友:
我记得有一层是纯银的银锭

网友:
这样的第一次见

网友:
这是用在哪里的呢?

网友:
做工不错,我家还有4个没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