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良信1P+N型漏电保护断路器拆解(Nader NDB1CL-32)

楼主(2025-01-12):
拆一个Nader良信 1P+N C20

没发现有拆过良信的,如图,AC型,零火双断,做工还可以,漏保部份带芯片放大(板背面没拆),质感上比不上施,但漏保做工比常见的国产品牌要好很多,现在国产一些漏保,可以用劣质来形容,相对来说。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算可以。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最主要是触点材质,好多空开触点弱的可以,通断几次就糊了,所以都不敢用来开关电滚子。

网友:
没听过的牌子,看着还行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A:
曾经在良信与北元之间考虑了好久,最终选择了北京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在良信与北元之间考虑了好久,最终选择了北京制造

没有选择国际电工嘛{:013:

网友:
还别说,真的质量不错,家里进口的abb,都坏了2个了~唉~~

网友B:
空气开关家里用还是买施耐德,贵不了多少。可靠性要好很多。不够就是假货太多

网友:
看着不错的呢!内部器件规整。

网友C:
配电市场用的很多,民用应该比较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开关家里用还是买施耐德,贵不了多少。可靠性要好很多。不够就是假货太多 ...

像A9这类大量应用在工业上的,稳定性肯定不会有问题,假货没那么可怕,质感这些是仿不出来的,再说施可以正常买的渠道还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在良信与北元之间考虑了好久,最终选择了北京制造

当然,国标其实标准并不高,各品牌也是参差不齐,特别是这几年的价格战,成本都是压缩到极致,当然,空开这些玩意,家用的话,正经用坏的还是很小的,都是虚接,松动造成的损坏,对于家庭来说,一个空开开关的频率不足以使空开损坏,个人来说,更应该关注使用是漏保部份,毕竟在极限成本之下,连放大芯片也取消的厂商太多了,比如常见的那几个品牌,还有就是一个A型与AC型了喽,我个人不注意电磁与电子式,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电子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电市场用的很多,民用应该比较少吧

良信被开发商配套使用比例还是很高的,特别是几个大型的开发商,像万科这些

网友:
这良信确实还是有点良心!

网友:
侧面图片看起来很清楚

网友:
一堆人说做工好,看不出这好在哪里了?这做工还不如正泰。。。。。。这触点,这可怜的六片灭弧栅。。。

网友:
在工业配电柜见的多,民用市场好像不怎么发力,都被某泰,某西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