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个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5-01-12):
拆了一个镍氢电池充电器,发现里面很复杂,有多个集成电路。

这个充电器可以同时给5号和7号电池充电,在屏幕上可以看到每个电池是否充满。
输入电压是220V,输出电流最大是1800毫安。

使用了肖特基二极管SS54L。

右边还有一个温度传感器,用来探测电池的温度。

网友:
这个一般般

网友A:
也不算很复杂,电源IC一个,充电那个可能是单片机,显示液晶屏一个驱动IC,比起三洋sony的差不少,比起傻充那是好多了

网友:
跟坛友一样买颗CJC5288改一下...

二○二五年一月十二日

网友:
现在新的都是都是usb口的接手机充电器

网友:
只能说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算很复杂,电源IC一个,充电那个可能是单片机,显示液晶屏一个驱动IC,比起三洋sony的差不少,比起傻充 ...

我用万用表测量充电时电池两端的电压,1.33V一秒,停止一秒,1.45V一秒,停止一秒周期性变化。
电压变化的同时充电器发出轻微的响声,哒-哒-哒,里面哪个元件能发出声音?

网友:
除了变压器哪还有电子元件能发声

网友:
看上去很实用的

网友:
当年是高科技,现在是普通货

网友:
还行比傻瓜的强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量充电时电池两端的电压,1.33V一秒,停止一秒,1.45V一秒,停止一秒周期性变化。
电压变化 ...

这说明是脉冲充电的,还算不错,发出吱吱声的只能是电感或变压器了,多半是变压器,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这可以算是智能充电器了。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谢谢分享。

网友:
看塑料壳子就是优质的油光闪闪。

网友:
当年先后在一个坛友那儿买了两个。

网友:
单节1800mA充电电流,太猛了吧。

网友:
做工一般,还不如G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