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消毒液当作洗板水

楼主(2025-01-12):
封禁的那三年留下的消毒液现在在修板时当作洗板功能,哈哈里面有天那水和纯净水,还有直喷功能十方便的。一直就这么用着。

网友A:
这个不就是75%医用酒精吗

网友:
我以为是次氯酸水溶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75%医用酒精吗

是的,我一直是拿来当洗板使用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
这是酒精,还是添加了什么?

网友:
我也是用酒精来清洗

网友:
酒精是可以的,只是没天那水那么好用

网友:
75清洗松香麻烦

网友:
酒精洗完后会有白色的粉末

网友B:
也可以的,纯酒精更好

网友:
没用过,学习了,有空也试试这医用75洗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的,纯酒精更好

我有95%的,下次试试

网友:
这个就是75%的医用酒精

网友:
我用95%的医用酒精洗板。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感觉75%的不好用

网友:
用过 有白斑

网友:
我一直用酒精洗,过去用的酒精分析纯99.9%的很好用,现在都是工业酒精估计90%左右吧,感觉纯度低了就差劲了,版面清洗没问题在引脚间隙里的助焊膏、锡膏就麻烦些,方法是一个小盘子加一个抵挡牙刷就刷毛很硬的那种,小板子浸在酒精里用牙刷各种角度的刷,而后别等酒精挥发就冲水龙头,而后甩干后电吹风大力吹出吹干各处的水就没问题了,坏处是麻烦些好处是没有太刺激的味道并能够达到比较完美的程度。

网友:
那三年产的很多酒精类产品都不达标,75%的酒精能再给你兑一倍的水,许可证是卫消证字,不是医用的,只能标消毒液。

网友:
原来是75酒精呀,还以为是其他的。酒精没有洗板水好用,但是味道能接受

网友:
这里还有其它成分,不知腐蚀性和导电性如何

网友:
还是纯酒精比较好,这种不知道会不会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