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梁二哥送修的格兰仕微波炉不加热

楼主(2025-01-12):
元旦第二天,本村梁二哥送修的他家的微波炉和两个烧水壶还有一个电磁炉。因为前不久他爹我们村以前的老队长去世了,因为老队长生前也很喜欢我,加之自小我们三大家族关系都很好。所以梁二哥开着他的小电三轮把那些都拉过来,先初步检查了微波炉,发现,确实不加热。在检查烧水壶明显损坏。在试机发现电磁炉正常,然后寒暄过后不久,梁二哥开车回去了。咱开始拆机微波炉,仔细检查了高压保险正常,再查高压二极管和电容,也正常。以为是磁控管损坏,当天下午就让省城发货,第二天到货装机,试机,原以为一切正常,谁知道故障依旧。此时老李来访,按他的思维,检查发现是微波炉通往高压变压器初级的一个继电器损坏。于是,网购同款继电器(因为再发一个继电器,省城商家不发货。人家要高在他家购买大于100元,他们才发货)。几天后,继电器到货,直接装上,通电试机,故障排除。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机器外观,该机开门方式是往下拉,而不是常见的往左开门

拆开的样子

这是该机的磁控管和高压变压器

当年的大多数微波炉好像都有烧烤功能,后期的微波炉好像都没有烧烤功能

准备拆下前面板

就是这三个继电器左边第一个坏了,导致不加热

给线束标注记号,防止出错

同时拍照并保存,防止到时插线的时候出错

拆下的前面板

准备试机,此时继电器已经更换

修好的样子,这是刚从微波炉里面拿出的热气腾腾的热水

本次维修稿件由众诚数码科技维修提供

网友A:
下拉门的微波炉确实不常见。

网友:
继电器属于易损件

网友:
是这里吗?

网友:
我X,这地址都被你找到了?

二○二五年一月十二日

网友:
继电器货到修好,磁控管可以退货不?

网友:
微波炉基本都是换件 没什么可修的

网友:
现在的微波炉不如以前老的二手,,越做越缩水

网友B:
这个磁控管换的有点冤啊,应该先检查电源部分啊
昨天才刚修个不加热的,还好只是保险丝断

网友:
格兰仕微波炉做工还可以

网友:
见过这款机器,下拉开门跟烤箱是一样的,方便进出大件

网友:
微波炉基本都是换件

网友:
手头备点常用备品。坏什么换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磁控管换的有点冤啊,应该先检查电源部分啊
昨天才刚修个不加热的,还好只是保险丝断 ...

我之前修过一个公司的,也是只是高压保险烧了

网友:
磁控管应该可以退货吧?

网友:
主要是继电器触点电流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拉门的微波炉确实不常见。

只见过烘烤的设备是这种下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见过烘烤的设备是这种下拉的。

松下变频的有不少下拉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