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颜值担当福禄克F187

楼主(2025-01-12):
哈哈。这就是玩玩。

其实福禄克各款万用表外观设计都不错,都是各个厂家模仿的对象。但是要挑出最好看的一款,我觉得就是F187。

网友A:
这么说,手持表设计个背撑有点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手持表设计个背撑有点多余

免不了要放到机台的时候,机器的表面不一定有东西撑着。

网友A:
吓死我了,差点亵渎手持表了!幸亏我都是挂起来用,没放桌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吓死我了,差点亵渎手持表了!幸亏我都是挂起来用,没放桌子上。

哈哈,我改了,既然是手持就哪个地方都可以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手持表设计个背撑有点多余

是不是应该问问设计者,我倒觉得很有用,很多时候,可以挂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问问设计者,我倒觉得很有用,很多时候,可以挂起来

一般胶皮后面都有系扣。

网友:
我觉得我的289最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吓死我了,差点亵渎手持表了!幸亏我都是挂起来用,没放桌子上。

你的61E+犯了什么错,你要绑住它

网友:
我觉得我的789最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61E+犯了什么错,你要绑住它

被吊打了。

网友D:
很可惜 ,福禄克把它淘汰了,待机时间太短,各方面表现都不理想,好象只有国人对对它情有独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可惜 ,福禄克把它淘汰了,待机时间太短,各方面表现都不理想,好象只有国人对对它情有独钟 ...

其实这是福禄克最后一款自己芯片的旗舰。后面被289替代了当然停产。它的精度在福禄克家族排第二。没办法有人就是要精度,现在除了289其他表还达不到。

网友:
187可以称得上是六边形战士,没有明显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