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LCR智能数字镊子电桥ZT-MD1拆解

楼主(2025-01-12):
最近,这玩意网上刷得非常火,其实吧,我个人认为,高手就是手里有什么都能用,就像杨大侠那样,就算草木到手里一样成为兵器那样,对于修变频器的人来说,这玩意是有用的,普通人,表也能用,毕竟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量电感。有当然好,没有也问题不大。500ma的电池,想想估计也够用。

具体怎样,大家自行想象,这事不说好太细

测试一下
104瓷片电容

100uf

105k 450J  CBB22

100uf

56uf

10v10000uf

测量1mH电感  1khz频率测试

测量100uH电感  1khz频率测试

网友:
之前看过和专业电桥对比,直接PASS掉了

楼主:
30欧

47欧

500毫Ω

47k欧

网友A:
关键是测量准才行!再说了,能把好的电容量成坏的把坏的量成好的这也没谁了。

网友:
感觉很一般,离线测个小贴片什么的能行

网友:
100多有点小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测量准才行!再说了,能把好的电容量成坏的把坏的量成好的这也没谁了。 ...

别管好坏,通通换掉

网友B:
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不错

怎么说呢,还是有点用的。比一般表强一点

网友:
感觉很一般

网友:
这玩意求的不是精度,是方便,日常测量贴片元件确实有它的长处,对经常要检测贴片件的人来说还算是个好帮手,偶尔用得着的那就可有可无了。

网友:
还可以,我也买了一个和楼主一样的电桥。

网友:
用起来很方便,100元起售价有点贵。要是有插线接口更好,加表笔线测量三极管好坏。

网友:
其实一般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有些元件是衰减了吗?感觉偏差有点大。这个胜在便携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元件是衰减了吗?感觉偏差有点大。这个胜在便携易用。

这种元件又不是标准的,不良是正常的嘛,没有标准件,没法测试精度

网友D:
主要是不用拆下来测,这点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不用拆下来测,这点很方便。

你这样想你也是错的,在线还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