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电源线怎么改成usb(5v)供电

楼主(2025-01-12):
有个小主机原来是ide的没独立供电主板有预留sata 还有usb插针打算接2.5寸硬盘usb供电买了一根线插头是直头跟散热片干涉只能用弯头供电但是没找到 单算自己买跟弯头电源线自己改 查了一下定义 1黄2黑3红4黑  前面两根12v 后面两根5v  是不是usb 5v 14 接sata3红4黑就行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二○二五年一月十二日

网友:
ide接口如果有大4D电源可以买一根大4D电源转接sata电源的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