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铁塔保护板外接蓝牙

楼主(2025-01-12):
如图铁塔保护可以这样外接蓝牙,
本来没有蓝牙,在网上买了个蓝牙透传模块,这样接支持休眠:
蓝牙模块vcc gnd接保护板上的蓝牙区的vcc gnd,休眠后有电。蓝牙模块tx rx接485芯片的1 4脚 (485芯片拆了)

请教各位右上角拆掉的蓝牙模块的脚位定义是怎样的,外接模块rx tx接右上角哪个脚

问题来了,清风小程序能连接外置蓝牙,但是读取不了参数,请教各位大师怎么办

网友:
我还有个铁塔的电池

网友:
换个小程序,清风是卖保护板的嘛

网友:
看样子,只是连接了蓝牙,但没有数据上来

楼主:
换了小程序也不行,请教各位吴彦祖

网友:
看我发的帖子,你接线位置按照我发的图片

网友A:
蓝牙模块不需要改UUID参数直接就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不需要改UUID参数直接就能用吗?

我就是不知道才提问

网友:
蓝牙要连到MCU?

楼主:
重新焊接了位置,还是不行呀

楼主:
看来要修改uuid,铁塔蓝牙uuid要怎么修改呀,各位亲们

网友:
不會看別的信息

楼主:
谢谢,不知道要怎么设置

网友:
截一下CLIENT项里的图,类似下面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焊接了位置,还是不行呀

电源这个位置休眠后无输出,节背面,我当时拍了照片,找不到了,就可以休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这个位置休眠后无输出,节背面,我当时拍了照片,找不到了,就可以休眠了 ...

我的蓝牙模块灯是亮的,有输出

网友B:
从背面图片右上角热熔胶的那个二极管脚取电,常开蓝牙供电,可以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背面图片右上角热熔胶的那个二极管脚取电,常开蓝牙供电,可以休眠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手机装一个蓝牙调试助手,用蓝牙调试助手连接上你的蓝牙模块信号,把里面的CLIENT标签截个图发上来看一下,根据别的坛友的说法,服务的UUID用FFE0,看你的模块默认是不是FFE0,如果不是,改为FFE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