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美TS457又来了,附测试数据,瞎玩的可以上否则及时避坑

楼主(2025-01-12):
前段时间入手TS475用开尔文夹子测试镍氢AA电池出现数据变化较大,于是重新下单一个表头,一个电池测试架。今晚一起测试,结果大跌眼镜。是谁说误差0.1纯属扯淡,这数据真有意思,两个表头相差1毫欧,电池测试架比开尔文夹还高2毫欧左右,旧镍氢电池的内阻波动的直接没参考价值了,浪费一顿时间换来的是数据不稳定,就是个玩具没法当真用,同志们你们都自己测试过吗?瞎玩的可以上,否则及时避坑。

网友A:
这个就是烧时间用的, 别认真.

网友B:
楼主撸了两个TS475

两个就不准了

网友C:
镍氢是不大好测,电压太低了吗。别的成品测试仪能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撸了两个TS475

两个就不准了

撸的越多,准确率越低。
这话没毛病,表头只能起对比作用,筛选手里电池而已。

网友:
送我一个吧

网友E: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测试架比架子还要高

网友:
还真不知道

网友: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网友:
还有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烧时间用的, 别认真.

从心里痒痒,到购买配件,等全到货,开始组装确实打发不少时间,就是手痒痒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撸了两个TS475

两个就不准了

客服让我再弄一个对比看看是不是表头有问题,这特么干了件很无聊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是不大好测,电压太低了吗。别的成品测试仪能测吗?

镍氢旧电池内阻波动的没有任何意义了,新点的电池内阻也会随温度、电量、表头、测试夹子和电池架都会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撸的越多,准确率越低。
这话没毛病,表头只能起对比作用,筛选手里电池而已。 ...

确实干了件无聊的事退货退货

楼主:
哈哈,想什么呢,用来测试用的,已经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测试架比架子还要高

我直接惊呆了,之前有人说我的夹子线太长,这回电池测试架线很短就30公分吧很紧凑,结果电池测试架内阻竟然高一点

楼主:
多测试,多对比是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
你再买个1035和黄皮来测 你会发现 一样不准 “当你只有一个表的时候 那就是最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撸的越多,准确率越低。
这话没毛病,表头只能起对比作用,筛选手里电池而已。 ...

撸多些,求平均值。

网友:
楼主准备大干一场,做好挂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