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影响硒鼓使用寿命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楼主(2025-01-12):
打印,发现有些页面字体很淡
这是不是表示硒鼓坏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没粉了

网友:
换个鼓试试就知道

网友:
一直不用或少打影响小

网友:
影响硒鼓寿命的因素有很多

网友B:
没粉了吧,硒鼓坏了几率很小

网友:
拆下来  摇一摇

或许能用几天    终究还是加粉或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粉了吧,硒鼓坏了几率很小

硒鼓可以打印几万张不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没粉了

加粉后,还是有问题,文档打印,有些区域是空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硒鼓可以打印几万张不坏么

小打印机几万页可以了,我们复印机马上20W了还是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打印机几万页可以了,我们复印机马上20W了还是好好的

你这个是什么复印机,复印量在哪里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什么复印机,复印量在哪里看的

夏普2008  设置里能查到

网友:
打印,发现有些页面字体很淡,说明能打印,能打印就说明没坏。字体很淡可能是没粉,要么加粉要么换新

网友:
没粉的话,会出现一溜或者两溜的浅,拿出硒鼓晃一晃就会变均匀,如果没变化说明不是没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普2008  设置里能查到

施乐打印机的打印量是否能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施乐打印机的打印量是否能查?

都能查 长按其中的几个按键 网络打印机直接进设置查看 具体哪个不知道 没用过 不好意思

网友:
我有台佳能的黑色的打不出,其它彩色的能打,是啥子原因?

网友:
用不用都影响。就算你不拆包也有保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