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康夫3062电机拆下来了,有人知道问题出在哪吗?

楼主(2025-01-13):
废了继而牛之力  终于拆下来了,但是看不懂哪里有问题啊。 里面有个类似小磁铁的一样的东西,是干嘛的 怎么装回去的啊

如下图

下面也是这个内部的照片,现在是装不回去了。有人知道之前不转的原因在哪吗?

坐等大师指点!

这是上一个帖子的地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1805-1-1.html

网友A:
电刷是不是少了一截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
碳刷坏,换一个就可以再试试

网友:
那个明显是碳刷上的碳块

网友B:
电机级别维修都是大师了

网友:
看起来是上边碳刷少了一截,拆断了?

网友:
从进风口看进去,看风叶上的电机轴大小可以判断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如果是直流电机没有修的必要,修好也是那个吊样子

网友:
这种电机是这样的, 重新买个电机吧。

网友:
碳刷  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
换电机
碳刷都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级别维修都是大师了

连碳刷都不认识的大师?

网友:
这是碳刷碎了吧?换一个碳刷就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刷是不是少了一截

不知道啊    本来啥样的

网友:
电刷都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碳刷都不认识的大师?

修好了就是

网友:
碳刷断了,换一对就可以了

网友:
碳刷原本应该是对称的结构吧

网友:
听老哥一句劝,别修了,你没基础,修好了也不敢用

网友:
碳刷换了 更换即可

网友:
这种电机别修了,很难换碳刷的,网上淘一对碳刷都够买一个新的电机了,况且还不一定有这种碳刷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