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元件引脚为什么要加长?

楼主(2025-01-13):
有个设备上的电路板,其中一个气体放电管的引脚为什么要加长,加长很浪费时间,从电路板布局位置来看,完全可以不用加长,不知什么考虑

加长元件,本身元件引脚是没有加长的

特写,这个加长还要费一番功夫

电路板反面,红框是两个引脚,位置很宽,完全可以不用加长

不知这样设计是有什么考虑,谢谢!

网友:
2个元件串联,省个焊盘

网友:
这是后改的吧

网友:
还真不知道

网友:
板子画错了

网友:
加接的小短脚焊的很漂亮

网友:
元件界的5S标准,元件必须放到画好的框里,否则kpi扣2分

网友:
楼主有钻研精神!

网友:
看起来,不加长的话,够不着孔位啊

网友:
设计师的一个小错误,导致一连串问题
为什么当初找元件的时候不看好引脚长度呢

网友:
应该是元件引脚不够长才加焊一段的吧。

网友:
是不是想多了,元件脚短了够不到孔只能加长了,这是最简单的解释

网友:
先设计的PCB,后买的零件,要远离C303,本身可能脚也不够长,就加长了,楼主可以放下执念了。

网友:
把画电路板的拉出去打死

网友:
估计是好看,,就和电力公司步线一样,全都是横平竖直,直角转弯的。。。。谢谢分享

网友:
焊接的很专业

网友:
设计时选用的原件没有买到或者找到更便宜的

网友:
气体放电管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斜放应该能够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