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拉篮维修-最后还是换

楼主(2025-01-13):
十几年前的装修,灰色刨花板橱柜,350的不锈钢拉篮,前几年刚把石英石台面换成不锈钢的。
今天发现拉篮往一边倾斜,取下来一看是滑轨坏了。

其实坏掉的只是滑轨里的塑料滚珠条,测量好的尺寸,网上居然发现买不到。
这个导轨看起来和普通的抽屉三节轨差不多。
但边上焊接了两个角码,
需求量小,价格就贵。要30。
而且要用电钻拉铆枪安装,工具我倒是有。
发现现在拉篮的导轨已经是上下包络式结构
用在厨房这种高油烟场合,导轨内不容易进杂物。价格和传统的也差不多。
但之前导轨是装在底梁内侧的。这种导轨只能装在底梁底部。拉篮底梁高度4cm。新式导轨高度4.5cm,整个拉篮抬高9.5cm
就索性重新买了一个拉板框架加导轨。
新式导轨配的拉篮框架是C型梁,直接把导轨包进去的抬高。解决了抬高问题。

楼主:
昨天收到货装上了。
新款整体比旧拉篮还低1cm,不用担心抬高问题。

楼主:
本来五毛钱零件能解决的问题,最后升级花了五十元搞定,这还只是自己人工
装修10年后房屋进入维修期。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网友A:
我家的是老式轨道,经常需要用毛刷清洁轨道里的灰尘。天天看着就来气,如果你这种防尘的好用,我也换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五毛钱零件能解决的问题,最后升级花了五十元搞定,这还只是自己人工
装修10年后房屋进入维修期。这种 ...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工贵,但是维修工具、维修材料都便宜,所以能自己动手的绝不请人

国内的现状是这些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是老式轨道,经常需要用毛刷清洁轨道里的灰尘。天天看着就来气,如果你这种防尘的好用,我也换一个。 ...

新式轨道多了弹簧阻尼,
而且现在定制家居的抽屉也开始用这种新式轨道,
比钢珠三节轨效果更清爽

网友:
省了人工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式轨道多了弹簧阻尼,
而且现在定制家居的抽屉也开始用这种新式轨道,
比钢珠三节轨效果更清爽 ...

等天气暖和了就把家里的全换了

网友B:
这种轨道挺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轨道挺容易坏的

那是价格没到位,你买正规牌子货质量不会差...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网友:
厨房里面的用品,只要是经常开伙,用三五年就得换,油烟灰垢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轨道挺容易坏的

一方面防呆不防傻,大力出奇迹
另外五金运动部件,多少也会有磨损
再就是厨房油污和潮湿环境确实也考验金属
这橱柜当时做得不便宜,五金都选的品牌的,固特、双枪等,
里面安装的不锈钢拉篮也是针304不锈钢现在还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