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维修一个67W的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5-01-13):
这个充电器不是原装的,后来买的,总感觉不是正品,但是据用户反馈还不错
这个故障不是什么复杂的故障就是修的麻烦,第一次修这种故障发个帖记录一下
拿到的时候已经拆开过,所以省了拆开的步骤,直接上个图看看

主板的正面,这个配重是不是差不多说明了不是正品,正品谁来配重?

看看背面,一个元件都没有

据说能上电,也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不出电;
随便测量了一下,保险正常,以为是管理芯片和变压器初级绕组有点脱焊,后来发现不是的
顺便测量初级绕组正常,次级绕组正常,测量辅助绕组的时候不通了,问题找到了;
既然找到问题就好办了,拆下来补上,这问题我看视频遇到过自己还是第一次遇到,所以值得发一下
怕是小问题走弯路,补焊一下再次测量,依旧不通;
直接干下变压器再次确认,还是不通;干下来的时候没用空心针,直接把输出拿掉,初级磁体断了,顺便再拿掉初级,脚太多不好拿
按说是应该用编织线或者吸锡器的,或者均匀加热扣下来;

那就慢慢拨开变压器

辅助绕组再最外面还好,第一层拨开就看到断点了

找到飞线准备飞出来算了,怕继续拆增大故障,这个线细质量好,一卷够用好久

全部搞好,用得力胶带帮忙加固隔离,万能胶水粘好磁芯,准备上机,确保无误再次测量一下,正常!

全部装好,找个充电宝测试一下,拿别的测试怕有问题烧坏了,先找个炮灰试试
上次修一个充电线,正负干反了,炮灰牺牲了一次,然后又捡个同型号芯片救回来了

正常充电,维修结束。 感谢坛友指导!
总结:故障虽然很简单类似脱焊,但是不好处理要拆开才能补好故障点;
故障原因:据反馈是掉了一下,会不会是配重冲击造成的断线;
也看过其他地方绕组断的,不知道大家对这种故障什么看法。

网友:
这个一般断脚的比较常见,中间断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A:
替大伙说一生,扔了吧!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B:
你这线径不一样哟

网友:
做工真差啊

网友C:
高手,能无损拆开它。

网友:
就这做工还有啥维修价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线径不一样哟

线径就这么一点点的距离要考虑吗?我补的这点线虽然细了一点点但是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能无损拆开它。

也可能是这个做工一般,我比较仔细没有拆坏吧
这个没有胶粘,黄色胶带扣开就分离了。
下面的初级线圈磁芯被我拆断了,装的时候粘了一下

网友:
这个修好了也不安全

网友D:
测测纹波,高了就扔了吧,我在咸鱼上买的华为断脚的都修好了,千万别买不通电的,根本就不值得修,也没配件

网友E:
楼主高手,不过这东西绕组断了看看能否直接加绕,如果不行,直接扔了。

是我,加绕都省了,直接扔。

几毛钱的东西没必要这么修。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高手,不过这东西绕组断了看看能否直接加绕,如果不行,直接扔了。

是我,加绕都省了,直接扔。

也想过重新绕的,但是怕绕出来(方向)不一样不能用就直接补上了。
大晚上了不想折腾了,也怕继续拆扩大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测纹波,高了就扔了吧,我在咸鱼上买的华为断脚的都修好了,千万别买不通电的,根本就不值得修,也没配件 ...

断输入的可以搞搞,这个已经拆开了,少了拆的步骤。
找到问题了没有遇到过就想试试,不然确实不会拆这个补一点线
一般遇到变压器故障的,我都是直接放弃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想过重新绕的,但是怕绕出来(方向)不一样不能用就直接补上了。
大晚上了不想折腾了,也怕继续拆扩大 ...

我还不太懂这个,最终都要整流的,和方向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不太懂这个,最终都要整流的,和方向有关系吗?

在变压器上,会有(感应电动势)同名端之分,你看电路图上变压器绕组有的画的细就会有个黑点的

原理上是有这个的,具体也没实践过,绕老式变压器确实没有区分过,跟你说的,后面整流了。
其实这个可以绕的,就是太晚了也怕把初级再晃断了就直接飞了结束。

网友:
能修高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变压器上,会有(感应电动势)同名端之分,你看电路图上变压器绕组有的画的细就会有个黑点的

原理上是有 ...

这个我知道有方向,串联的时候会用到,但独立的绕组应该没关系

具体没有深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大伙说一生,扔了吧!毕竟安全第一

+1,这种山货还是扔了好...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