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小电流档和大电流档精度不一致

楼主(2025-01-13):
  最近复刻了一个P150C负载仪,用天宇T21L校准电流。先是MA档校准到0.01A 也就是10毫安,然后万用表切换至10A档位后,现实的不是0.01A是0.15X,一百多毫安了。不是说精度很准确吗

网友A:
内阻不一样,感觉像是恒压模式,而非恒流模式

网友:
我原看帖子漏眼了,把差别一个数量级看成了误差

网友:
很多时候测了就是个参考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不一样,感觉像是恒压模式,而非恒流模式

群里面21L测10A电流把表笔烧了,以为是保险丝,结果不是

网友B:
先找个恒流源,测试下再来出结论
你电源恒压式,负载不一样,电流不一样,再正常不过了。
万用表的uA、mA、A档内阻不一样。
比如你有个5V电压,uA档10Ω内阻,mA档1Ω内阻,A档0.1Ω内阻,你算下电流一样吗

网友:
看万用表的电流测量原理就知道,其实就是在回路中串个电阻,在电阻上测量电压。档位越小这个电阻越大,对电流的数字影响越大。

网友A:
很简单就能判断了是不是表有问题,两个万用表串联同时测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找个恒流源,测试下再来出结论
你电源恒压式,负载不一样,电流不一样,再正常不过了。
万用表的 ...

P150C负载仪应该是个恒流型的。倒霉悲催的楼主买了个不准的表。

网友C:
10mA就不要难为10A档了,这种几十块的表就是图一乐,居然当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里面21L测10A电流把表笔烧了,以为是保险丝,结果不是

除了福禄克,日置等这些大品牌的表自带的表笔还能用,其他厂家尤其是国内低端表带的表笔,我一般都懒得从包装里拿出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表笔,我宁愿用单独买的表笔。

网友D:
见楼上几位坛友回帖,楼主负载仪不是恒流工作吗?
如果不是恒流工作,三位半毫安档10欧,10A档0.01欧姆那个对测量影响可就不可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就能判断了是不是表有问题,两个万用表串联同时测电流

有道理,不过另一个表更不准才买的T21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楼上几位坛友回帖,楼主负载仪不是恒流工作吗?
如果不是恒流工作,三位半毫安档10欧,10A档0.01欧姆那个 ...

应该说的是电源问题不是负载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A就不要难为10A档了,这种几十块的表就是图一乐,居然当真了。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先MA档校准个0.01,然后大电流档校准10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先MA档校准个0.01,然后大电流档校准10A的

咱们先看看表准不准,你串一个电阻,量一下电压,算出电流,就知道是不是10mA

网友:
其实不用测也知道,表不准。A和mA放在一个档,必然只有一个准。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10A档显示是0.015A,这个可视为表误差,如果是0.15A,那就是供电问题机会大一些。对于功能正常的表,无论多差,也不太会出现10倍误差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P150C负载仪应该是个恒流型的。倒霉悲催的楼主买了个不准的表。

我用恒流源试过,误差不至于这么大,晚上回去再搞个照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