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日本三和YX-360TR指针万用表,几十年了,依然好用!

楼主(2025-01-13):
正面外观成色沧桑感十足,年代太长了,后盖成色还行,里面感觉电路板没有维修过,就是换了个,两节七号电池盒,应该是原来的电池盒腐蚀了,换的电池盒也非常完美匹配,刚刚放进原来的电池盒里,丝毫不影响美观。

网友:
用料做工都不错。

网友:
老货更耐用

网友A:
那个OUTPUT是什么?难道还有输出?

网友B:
这种指针表测个电压我要看十多秒然后大脑经过几十亿次运算才能读出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指针表测个电压我要看十多秒然后大脑经过几十亿次运算才能读出数值

不错,脑的运算速度比数字表快。

网友:
哇塞这东西可以进博物馆展出了

网友:
这成色不错,保存的很好

网友:
应该是吊丝表头,阻尼特别好,

网友:
成色不错成色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指针表测个电压我要看十多秒然后大脑经过几十亿次运算才能读出数值

你的大脑去处速度这么快?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网友:
output 怎么还有输出端 什么鬼

网友:
板子简单明了

网友:
这个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产物,脚盆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OUTPUT是什么?难道还有输出?

这个插口跟红笔的➕插口串了电容,表里面也没有信号发生器之类的。

网友:
会不会表头要充磁

网友:
年代感十足,至少3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插口跟红笔的➕插口串了电容,表里面也没有信号发生器之类的。

查了下,这个OUTPUT是测量d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