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有些页面文字没打印出来,怎么回事?

楼主(2025-01-13):
发现有些区域竟然没打印出来,
为何会这样,大家遇到过这样奇怪的问题么

网友:
可能是硒鼓的问题,换换看看

网友A:
先软后硬,用满版的文字不带任何格式word打印试试,还不会还出现

网友B:
清洁电晕丝,把硒鼓用酒精擦一下。

网友C:
硒鼓头部是不是有损坏,导致吸不上墨粉。如果是定影棍损坏的话,纸上有字,但固定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用满版的文字不带任何格式word打印试试,还不会还出现

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

网友:
需要更换硒鼓

网友D:
废粉过多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粉过多的原因吧

废粉是什么?结块的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硒鼓头部是不是有损坏,导致吸不上墨粉。如果是定影棍损坏的话,纸上有字,但固定不住。 ...

定影是加热熔化颗粒,使颗粒固定到纸张

硒鼓头可以吸粉,但是会出空白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洁电晕丝,把硒鼓用酒精擦一下。

电晕丝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废粉是什么?结块的粉么?

含有灰尘、纸屑、杂物的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