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海尔智能马桶盖的加热器

楼主(2025-01-13):
是海尔的,功能蛮多的,这几天突然没有热水了,喷头也工作不正常了,冬天太冷受不了,拆开用表量了下,发现是加热组件坏了,型号有点老,淘宝找了半天,最后竟然PDD有库存全新的,换上不仅仅热水正常了竟然喷头也没有问题了。

网友:
看着复杂 实则一点都不简单

网友:
冷热水不会影响喷头,估计还是加热电路和喷头电路关联

网友:
新三年  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看来用的有段时间了,海尔的还行吗?给老妈买了一个,用了快一年了,希望用的久一些

网友:
喷一喷很爽

网友:
如果是加热管坏了,还可以维修;主板坏了的话,这么多的胶,还怎么修啊?

网友:
这看来不是第一次修了。
我自己家用的松下的,一直很好。爸妈买的安华的,一年不到主板就报错了没法用,上门换了主板好了。

网友:
又省下一笔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一个马桶就有这么多的装配

网友:
电路板做了灌胶防水处理,这点值得表扬!

网友:
这玩艺不好拆

网友:
21年买了个海尔的马桶盖,前几个月偶发不喷水故障,三个灯闪烁
保修,海尔客服给换了个加热模块 好了
上周又给另外一个马桶也换上一个海尔马桶盖
说真的,这玩意现在500多块钱,性价比超级高
而且一旦你习惯了它,就离不开了

网友:
可喷可吹,坐着就可爽

网友:
这玩意的喷头是如何对准喷的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储热式的,带个水箱加热的。现在大多是即热式的。

网友:
看上去这玩意防水确实不行

网友:
自从用上了智能马桶,我都不习惯普通马桶了

网友:
西西的配件,有点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