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 reno 8&红米note 11t pro拆机换屏

楼主(2025-01-13):
都是非常简单的机器,太复杂的估计你们有压力,来,大部分手机都是这种结构,按这个来,自己换屏能省大几十
先来看oppo reno8,这个是摔坏的,直接换掉就行,按图操作没压力
拿吹风机加热后盖,就是家里吹头发的那个,然后拿刀片插入,开打一个小口,卡片划开就行,如图

然后就拆螺丝,打开后就这样,记得先拆卡

断开电池,不需要拿下电池,底部再扣上屏幕,开机测试一下,正常就下一步拆屏

屏这里也是和后盖一样的方法,除胶,装屏,记得这个听筒网不要丢,最后就是装回去,这个有手就会

分割一下
红米note 11t pro,进水的

一样的拆机方法

这个有一点进水,还是需要处理一下,wd40处理一下ok

这个需要拆掉电池,也简单,它有那个提手,拉一下电池就出来了

拆下屏幕,清洗一下

打胶,半固化后,装屏

这两个非常简单,有手就会,动手就能省几十,当然,你动手也能赚几十。

网友:
上面那个两块电池一共才4500mAh?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网友A:
为什么设计成两块电池,串联使用吗

网友:
2个电池2合一才4500毫安有点小了

网友:
好技术,得拜师学学,不敢拆,就怕屏碎。

网友B:
一不小心几千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不小心几千没了

也没多少钱的呀,才多少钱

网友C:
眼睛:看懂了,我会了
  手:不,你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睛:看懂了,我会了
  手:不,你不会

眼:要你何用,砍了,

网友:
好技术好技术

网友:
又可以省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要你何用,砍了,

这回复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设计成两块电池,串联使用吗

并行加速充电。

网友:
红米那个设计有缺陷,两个电池排线,左边电池排线主板扣具压不到,容易松动。踩过坑了……刚过保没多久,小米售后跟我说电池坏了,拆都没拆…换电池要价80……我回来打开垫个纸片又用了两年了

网友:
红米的进水应该有一点时间了

网友:
唉,现在这手机都搞成了不可更换电池的,感觉这个设计一点都不人性化。看了这个帖后,我也想等我这个电池不行了,就自己换一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