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艾利和mp3如何拆

楼主(2025-01-13):
这个艾利和mo3两处螺丝都拆了还是拆不掉  请教下应该还哪里拆

网友A:
尾插的端盖应该可以撬起来,再整个抽出来吧。

网友:
我猜是两端塑料盖板下面还有螺丝。

网友:
外面一圈,那就只能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插的端盖应该可以撬起来,再整个抽出来吧。

不行 尾部螺丝都拆掉了  推不动里面还有什么固定似的

网友:
iriver和iaudio当初的高档牌子,都不敢想象自己能买

网友:
抽屉式结构,两侧盖板拆掉就能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