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几种风扇润滑脂 润滑油,风扇转几年都要好好的伺候 否则噪音振动特别大

楼主(2025-01-13):
大家最好都搞几个。

以前不知道,后来修了几个风扇才感觉很需要。

网友:
我都是用WD40咔咔一顿喷。

网友:
电脑风扇?  这东西有异响了直接换新的就行 基本上没有加油孔

网友:
尝试给hp笔记本风扇加油,拆下来一看,一次性的设计,根本没有加油的地方。

网友:
直接换风扇 好点的 基本用一辈子 你这个油搞一年又要拆。

网友:
试过,能加油的风扇加一次支持个3-5年,之后就不用再拆了,扔吧

网友A:
用完的中性笔芯不要扔,尾部的密封油就是锂基脂,加一次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完的中性笔芯不要扔,尾部的密封油就是锂基脂,加一次足够了。

这个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完的中性笔芯不要扔,尾部的密封油就是锂基脂,加一次足够了。

这个原来还有这个用处,学习到了

网友:
只要响了再去加油已经迟了,实际已经磨损了

网友:
电脑上很多无刷散热风扇都没法拆开 无法润滑

家用风扇都可以添加润滑油

网友:
我一般用汽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完的中性笔芯不要扔,尾部的密封油就是锂基脂,加一次足够了。

原来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过去的散热风扇是可以加油的,一般加一次油可以用个两三年没问题,现在的厂家为了定期报废都搞什么一次性的风扇,我都是在尾部打个1mm小孔,然后注入润滑油,还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换滚珠轴承的风扇

网友:
嗯,最近搞了两个便宜的单滚珠功率才一瓦的小风扇,新货就有异响,上了黄油没异响,但是转速大降,风力几乎没了。看来半固态润滑脂流动性差对小功率风扇影响很大。
上缝纫机油之类估计很快就干了

网友:
我用的是修车的机油和锂基脂,感觉效果可以,没必要配太多种。

网友:
普通的汽机油就不错了

网友:
基本没有加油孔,,,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没啥用!!除了个别滚珠的能加点油,一般都用不了多久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