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不锈钢“勒死狗”

楼主(2025-01-13):
得到一个不锈钢的'勒死狗“

仔细看锁扣里面是一颗钢珠

挑起钢珠压须,倒出钢珠,原来“勒死”是靠钢珠与钢片的摩擦力拉动钢珠b,沿契子型滚道a压向槽口c,变形卡住拽不出来

如此破拆方法就是用片尾插进锁扣,把钢珠推到契子型珠道最高处,就可以拉出被锁片子了

网友:
和那种滚轴皮带原理一样。

网友:
设计得非常巧妙!

网友:
图示很清晰

网友:
嗯C槽口有一定斜面

网友:
这么小的体积里面实现自锁,只能说设计巧妙

网友A:
那个小球表面是磨砂的,这种扎带需要机器才能收紧,手拉拉不紧的

网友:
越来越紧,拉,越紧

网友:
这种现在电杆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比尼龙的扎带结实,我的电瓶车车牌就是用这个不锈钢扎带

网友B:
这种还没见过,平常卡齿结构常见,可能用于特殊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没见过,平常卡齿结构常见,可能用于特殊场合。

那就用红包撸几根玩玩,有1-2元的,用红包基本算是0元购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结构不锈钢的扎带,比那种螺丝旋的方便

网友C:
上月装监控买了一包,耐久性应该无敌。就是勒紧度不如尼龙轧带。也可能我没有用专用的扎紧枪。

网友:
不锈钢的扎带不贵

网友:
还有这个设计巧妙的小东西

网友:
这个我也买过一些,在室外比尼龙的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球表面是磨砂的,这种扎带需要机器才能收紧,手拉拉不紧的

用钳子也可以可以。就是没有用专用机器那么潇洒。成品没那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月装监控买了一包,耐久性应该无敌。就是勒紧度不如尼龙轧带。也可能我没有用专用的扎紧枪。 ...

可以买一把专用的钳子。拉紧同时还帮切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