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拼多多套路防不胜防,我拆给大家看看BSIDE S450,

楼主(2025-01-13):
125元买的,最终留下来用,我觉得比我手上的某ZT-Y准确,唯一不好的就是不能测电流,不过一般很少用万用表测电流。

散了吧,退货了,超过20V测量出来误差高达0.7V以上,厂家还说正常..................

后续:商家说±(0.05%+3)就是3.05%误差,不是万分之五,在正常范围内。
一开始看到100出头,还是液晶,万分5的误差+3个字,毫不犹豫下单,结果TMD拼多多套路防不胜防。

新的一年又被拼多多教育一次

大家看看做工

网友:
看着还可以呀

网友:
这压敏电阻算是神来之笔,就是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防得住高压高电流

网友:
体积真小,又见特色的磨标操作...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网友A:
这做工还是不错的,楼主拍个正面的实际照片看看

网友:
看起来很精致的万用表。

网友:
看主板,不像山上的。

网友B:
看着不错,还是锂电池

网友:
我还是首次看到锂电池的万用表。

网友:
看了还是不错的,先记号

网友:
没有测量电流

网友:
彩屏锂电四位半硬芯,光伏是什么鬼?能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还是锂电池

这体积只能用锂电吧...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还是不错的,楼主拍个正面的实际照片看看

这样的,我也有一个,貌似版本不一样

网友:
我也有一个,貌似比你这个要早版本,你这个好像优化了一部分,有些地方不一样,尤其大劈叉的cbb
BSIDE S40

网友:
看参数,是不错的,

网友:
这表针对光伏发电开发的,
0.2秒的采样密度,也就是5赫兹,其实炬为那个记录仪更好用

网友:
价格很感人

网友:
分辨率,0.001mV?我查了半天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