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减震漏油后啥感受。这样情况还能坚持多久啊!!!

楼主(2025-01-13):
减震漏油后啥感受。这样情况还能坚持多久啊!!!

网友:
更颠吧?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网友:
抓紧换吧,一共没多少油里面。彻底坏了就没有阻尼了。车一个劲的上下颠

网友:
用手压,上下反复跳,波动明显,好的阻尼是减少波动。

网友:
快去换了罢。

网友:
上下不停弹跳

网友A:
减震坏了就两种表现,一种是减震直接压不下,就是弹簧也没用了,另一种就是减震没有力,探花直接回弹,也就是上面说的晃动感上下的次数多了。
你这个kyb的不是原车的,应该坏过在外面买kyb换上去的,原车是不带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坏了就两种表现,一种是减震直接压不下,就是弹簧也没用了,另一种就是减震没有力,探花直接回弹,也就 ...

肯定原车,一手全新丰田锐志

网友B:
几年车了,锈的不轻

网友:
换这个得不少钱吧,加上工时费

网友:
漏的这么严重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车了,锈的不轻

一石三年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可以自己买总成来换,甚至买减振芯来换。我的是快10年的时候自己换的。汽车之家发过帖子,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30/101183256-1.html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石三年

13年四月份买的

网友C:
尽量早点换了吧,别把问题给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早点换了吧,别把问题给扩大了

能扩大到哪里去,无非就是全漏光

网友:
漏油减震效果下降,进而逐渐失效,该换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扩大到哪里去,无非就是全漏光

搜索说的:增加轮胎磨损、降低车辆操控稳定性,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

网友:
想换,就早点换,漏油肯定不正常。
不想换,就一直开着,直到不能忍为止。
很简单。

网友:
之前我的前减震轻微漏油,后来发展到低速有过减速带的震动感,然后就换了。换的便宜点200多的。性能一般但是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