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继续开拆,聆创者5V 2.1A旅行充电器

楼主(2025-01-13):
铭牌上写着5V 2.1A,用同一条充电线给同一手机充电,刚开始输出只有1.06A左右,充电过程中输出电流会慢慢降至0.64A左右(此时手机仅充了一半的电量),不明白什么原理。

网友:
貌似是那个6脚充电协议芯片的问题,这充电器貌似适合充老款苹果手机。

网友:
充电过程中输出电流会慢慢降至0.64A左右应该是锂电池充电设计这样

网友:
看着是正规厂家产品

网友:
信不信换线就好了

网友:
换根好点的数据线试试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
有可能线不行

网友:
外观上确实看不出哪里的问题

网友:
那不跟快充一样,越到后面,电流越小。

网友A:
不都是这样么才开始都是大电流然后就慢慢变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这样么才开始都是大电流然后就慢慢变小么。

一般2A的输出有1.74A左右,但这个输出仅有1.06A。差得有点多。

网友:
电源手感轻,开关变压器不大,峰值5瓦输出,过流保护降到3瓦。低压侧同步整流芯片组。

网友:
是不是发热后,降温。。。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东西成本是很便宜的

网友:
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