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手里一张群联的固态,现在是只读状态

楼主(2025-01-13):
是联想品牌机里的,突然就只读了,本来是系统盘,把里面的数据转移的新硬盘里面还能启动,就是不知道怎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一般是坏块太多了,固件认为再用下去数据就没保证了,进入一种保护模式。

网友:
帮助顶一个

网友:
固件保护模式啦,搬板吧

网友:
如果能找到量产工具,量产的时候减少容量还能用吧。但不稳定了坏块太多了,不建议再使用。

网友:
建议搬板处理!!

网友:
一般人开不了群联的,搬颗粒吧

网友:
群联的好像是真不会开

网友:
颗粒NY119,256g,bga252的b47r
适合上2259xt2开直写,写速度应该有250m

网友:
做个小U盘吧

网友:
准确来说这是镁光的固态,群联主控,只读了没救,建议拆颗粒上2320G有直写

网友:
群联确实不好弄,我还未成功过

网友:
能开群联的人不多,建议搬板

网友:
PS5019主控目前只流出1固件,不知道是不是这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