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TM1723驱动段式LCD屏

楼主(2025-01-13):
这是上一个贴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8855-1-1.html的后续
先上个小视频

楼主:
代码如下:
跟前面写的TM1628差不多,多了一个PWM背光

中间也走了一些弯路,就是电压设置那里,如果用111那电压太高,看起来就是整个笔画都亮了一样,
把这个电压降低,笔画对比度才出来

网友A:
写代码的都是大师  想当年也想学 最终擦肩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代码的都是大师  想当年也想学 最终擦肩而过

你看看我前面的帖子就知道了,我是真小白

网友:
能写代码都是大神

网友:
还行,有驱动芯片,这个断码屏单片机直驱的话,那才是酸爽

网友:
用的是打狗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代码的都是大师  想当年也想学 最终擦肩而过

上arduino,入门门槛低得很,随便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