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双槽锂电充电器拆机:PowerLion PL-BC1865A

楼主(2025-01-13):
双槽充电器左边槽灯不亮,没电压,右边槽正常,估计左边HT3582DA芯片热死了,其实这充电器好用,能充到4.3V左右停充,买的4056只能充到4.2V以下

网友:
4.3v超压了已经

网友:
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A:
还是不错的板子,,

楼主:
人家芯片规格就这样

网友B:
炸过电容,有毛毛

楼主:
测量HT3582DA芯片电源输入8脚和6脚,电压正常,测得6.4V,测量7脚和1脚输出电池端只有0.004V,芯片热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芯片规格就这样

不要看他规格,要看你锂电池的最高电压

楼主:
HT3582DA脚位图

网友:
万能充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过电容,有毛毛

没炸过,哪是空气中的纤维,时间久了就会有

网友C:
3582不就是十几年前万能充的芯片嘛,电流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错的板子,,

10年前的产品,还算可以

楼主:
属于直插大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82不就是十几年前万能充的芯片嘛,电流太小了

本来就是10年前的产品

网友:
改造下,改成2个tp4056

网友:
多数廉价芯片充满都是4.25v的样子,正常

网友:
看那220进线,垃圾到家了,鬼毛一样粗,快换了,啥东西。

网友:
18650不都是4.2V的么充到4.3属于过充了吧?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