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玩用刀割的什么鬼洞洞板?

楼主(2025-01-13):
中国玩家享受免费打板,洞洞板

一定是大明大清时,中国就发明了

洞洞板在东方大国,小块基本白送你

所以,老外玩的洞洞板,只能如此笨拙

这种用刀割的洞洞板叫什么?被东大哪个朝代淘汰?

网友A:
哈哈,别看人家刀割,你看它这板子,工艺完虐东大的同类洞洞板

网友B:
酚醛树脂电木的,好多便宜用的质量一言难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别看人家刀割,你看它这板子,工艺完虐东大的同类洞洞板

做工虽然不错,但一长条都是通的,用的时候要自己慢慢一点一点割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酚醛树脂电木的,好多便宜用的质量一言难尽

你是说老外玩的叫OMTP和CTIA/AHJ两种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虽然不错,但一长条都是通的,用的时候要自己慢慢一点一点割开么? ...

省焊锡,环保

网友:
https://www.mouser.com/ProductDetail/Vector/8019?qs=2uJXkMYZVXPS9PBTWsBXPA%3D%3D

https://www.mouser.com/datasheet/2/58/BPS-DAT-(PR3U)-Datasheet-1282917.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别看人家刀割,你看它这板子,工艺完虐东大的同类洞洞板

我发现老外玩的这种太危险了

万一哪条该割断,没割断,后果危险

网友:
不知道免费能不能打印这种板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D:
这种板子PDD上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子PDD上有卖的

老外用这种拼多多平台

搜什么关键词?

楼主:
公布答案:关键词记住斑马

单面电木板斑马连孔焊盘 2.54间距绿油万能板洞洞板

楼主:
评论说:这种优点如下

空间利用率
靠焊锡连接的洞洞板:由于每个焊盘独立,在布局元件时,需要考虑元件之间的距离和连线走向,以避免连线过长或交叉,从而可能会占用较多的空间。
斑马连孔焊盘洞洞板:通过割断连孔之间的连接,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放置更多的元器件,提高了空间利用率。特别是在设计较为紧凑的电路时,这种优势更为明显。

焊接难度和工作量
靠焊锡连接的洞洞板:需要对每个连接点进行焊接,焊接工作量较大,且对焊接技术要求较高。如果焊接不牢固或出现短路等问题,会影响电路的性能和稳定性。
斑马连孔焊盘洞洞板:在不需要割断连孔的情况下,可以减少焊接点的数量,降低焊接难度和工作量。同时,由于连孔之间的连接已经预先确定,也减少了因焊接错误导致电路故障的可能性。

电路稳定性
靠焊锡连接的洞洞板:由于焊接点较多,在电路运行过程中,焊接点可能会因为受热、振动等原因出现松动或开路的情况,影响电路的稳定性。
斑马连孔焊盘洞洞板:减少了焊接点的数量,从而降低了因焊接点问题导致电路故障的风险,提高了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外用这种拼多多平台

搜什么关键词?

万能板洞洞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