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电力猫玩玩,解决车库里WIFI的问题

楼主(2025-01-13):
过去挺贵的,现在白菜价。忍不住买了玩了一下。

也可以解决车库里wifi的问题。可惜效果一般般,能用。
二楼千兆网,通过电力猫到车库,只有25M了。
看看咪咕视频蓝光1080p不卡顿,将就吧。

网友A:
能用就行了,反正要求不高,测试一下,能通过空开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行了,反正要求不高,测试一下,能通过空开吗?

没用过,传说不能通过电表。那么空开跟电表里面都是几圈线圈,按这么来说也不能。但我觉得可能没这么绝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行了,反正要求不高,测试一下,能通过空开吗?

从墙上的插座换到插排都不行。

网友:
那挺不错的.起码有网络.我的单车房也是距离有点远.懒得拉线覆盖.

网友:
要成对买比路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传说不能通过电表。那么空开跟电表里面都是几圈线圈,按这么来说也不能。但我觉得可能没这么绝对 ...

空开好像也不能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