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XX力神21700测试容量偏小

楼主(2025-01-13):
PXX力x神21700测试容量偏小,1A和2A测出来都在3400mah左右,咋和你们测的差这么多。测了两个都这样,测试是用的自己DIY的容量测试仪

先2A充电到4.2V 然后恒压限流充电,电流下到0.2A,然后开始放电   放电截至电压2.5V,电流的精确度很高 放电是恒流放电 波形也测过。我都怀疑是不是我做的有问题,然后是每秒积分累计的。

网友A:
不是说锂电放电截止电压都是2.7-2.8么?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网友B:
力神这个4000mAh的电信基本都是不足容的,我买的15个用炬为的负载仪按5A放电,容量有3700mAh,还算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力神这个4000mAh的电信基本都是不足容的,我买的15个用炬为的负载仪按5A放电,容量有3700mAh,还算可以。 ...

容量不足不是最坑的,最坑的是掉电快,放那一个月就没电了

网友D:
pdd那些便宜的电芯都是低等级的

网友:
有优惠券,我买了几节三杰18650和力神21700,这么便宜肯定是正规淘汰货,内阻指标还可以,容量没条件测试,没指望多好,普通用用应该行。配组的话就别买了

网友E:
力神的21700是不是都偏粗?

网友:
我觉的放电截至电压是3V

网友:
我用opus的BTC3100测试下来容量在3800-4000左右

网友F:
测试环境气温够吗,现在天气冷,会低一些。我前前后后买过一百多颗,现在多多已经买的黑号了。大部分3700-3800左右。也有低于3500的,比较少。上3900的也很少。
B品,都是测试不合格刷下来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容量不足,是自放电。
我组了一个48V电池组,用了极空的主动均衡来拉。真是四个字形容:一言难尽!
组个充电宝,手电筒啥的挺好的,别搞多并多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环境气温够吗,现在天气冷,会低一些。我前前后后买过一百多颗,现在多多已经买的黑号了。大部 ...

测试温度9摄氏度  没道理差这么多吧,听你这么说我把空调打开 有空再测测,确实忽略了这个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锂电放电截止电压都是2.7-2.8么?

力神官网文档写着是到2.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不足不是最坑的,最坑的是掉电快,放那一个月就没电了

我买的还好,买了20个 放了半年电压基本不变,有一个组成电池组的坏了一个   质量是真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力神的21700是不是都偏粗?

对,比通用的大了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d那些便宜的电芯都是低等级的

耐不住便宜啊  买的时候7.6两节,一节才3块多,这个价格比某宝的垃圾电池要好的多的多

网友:
没看到图片

网友:
我只测过两个,5A放电,大概是3700,其他都不想弄了,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量不足不是最坑的,最坑的是掉电快,放那一个月就没电了

还行,用来做了3并5串的电钻电池,放电倍率高,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
我用力神21700LA做了两个2并5串的牧田款电池包,带电锤用着还行,12mm的墙孔能打五六十个

网友:
标称容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