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并联问题

楼主(2025-01-13):
网上弄了六个感应小夜灯。到手之后发现除了好玩,基本没什么用。索性拆开四个把电池并联到一个小夜灯上面放卫生间。其中一个充满电了,另外三个没充电,并之前测量过,好像有一节3.6v一节4v.这样直接并联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没事,并一起后电压高的开始给低的充电,直到两者电压一致,话说这空间随便放一个淘汰的手机电池进去不香么?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并一起后电压高的开始给低的充电,直到两者电压一致,话说这空间随便放一个淘汰的手机电池进去不香么 ...

没有旧手机,只有个废充电宝放不进去。物资匮乏

网友:
充满电再并联吧。

网友:
电压高的会给电压低的充电,压差也大电流越大,过大电流的会造成电池故障
另外电池本身有内阻,内阻越小电流越大,不过这种不是动力电池,内阻应该比较大,所以应该没啥事

网友:
俗话说“牛套马累死俩”,内阻容量不一致,肯定不完美,一般小电流用用无所谓吧,我电子秤改锂电池就是并联。重要用途还得配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旧手机,只有个废充电宝放不进去。物资匮乏

沒什么大问题

网友:
没事的,随便并。

网友:
一个外国人用18650电池,并了大根几十节,笔记本旧电池,性能好得很,啥事没有

网友:
怎么能没电池用呢  ?  答:才一级(垃圾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