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第一次拆胜利万用表,型号是老版5按键VC97,做工挺一般!

楼主(2025-01-13):
26打黑拍卖来的,没黄皮,没电池盒,到手后,外观就是有胶水痕迹,有知道去除的方法吗?特别是屏幕外罩上非常影响视角啊!最后一图是简单清洗屏幕图,还是影响啊!拆开后盖发现电路板非常干净,没进水,没腐蚀,接上7号电池盒,档位调节正常,显示正常,直流电压测量也基本准确,以为捡漏,等把主板全部拆完,发现竟然少了一个簧片,(簧片已经淘宝下单了)差个簧片竟然不影响电压和蜂鸣器档位,电阻档位应该是受影响了,显示正常,短接表笔显示不正常,等簧片回来装上了在试下看!

楼主:
看机身后面的条码是不是99年生产的!

网友A:
哇塞,捡了个大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机身后面的条码是不是99年生产的!

这PCB工艺不像是99年的吧?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网友C:
楼主没拆完

是不是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捡了个大漏!

这表不值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PCB工艺不像是99年的吧?

这个我也不懂!但网上都说这种5按键的胜利VC97质量好一些,不知道好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拆完

是不是牛屎?

是的屏幕没动,后面的电路板忘记拍图片。等几天簧片回来了,再全部拆开,看看PCB版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拆完

是不是牛屎?

应该不是硬芯片,看有坛友拆过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拆完

是不是牛屎?

也是想看是不是牛屎的

网友D:
听买的说97有一个版本能测变频器 还有电池有9V 的3V的

网友:
26入手肯定是捡漏了

网友:
没皮套不好看也不好用,买个皮套10元+运费,成本便上去了

网友:
管他什么呢,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买的说97有一个版本能测变频器 还有电池有9V 的3V的

我这种是3伏电池的!

网友:
外壳需要打理一下

网友:
估计芯片不是牛屎块

网友:
胜利算不错了,国产老牌子

网友:
少弹簧有点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