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灯头一直处于常亮状态,这是怎么了?如何排查问题?

楼主(2025-01-13):
没人经过,为何也也亮,

这太不正常了

网友A:
有可能感应模块坏了或者没有设置到感应模式

网友:
坏了,换新的...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感应模块坏了或者没有设置到感应模式

设置过不同模式,都没用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看是不是有个虫子在上面

网友:
人体感应灯一直处于常亮状态,如果表面没有明显烧件情况,大概率是坏件了。先检查热释电红外线传感器,看看表面是否有灰尘、划痕?再检查光敏电阻是否正常。有条件,更换新的元件,大概率会恢复。

网友:
感应探头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有阿飘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换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负载控制端,是不是超载引起的短路,

网友(2025-02-21):
前段时间购置的充电式人体雷达感应灯,标注6000毫安,实际1800,感光效果也不好,晚上屋里开着灯,它也启动,哪位大神能给指点一二,改一下哪个电阻?能让天彻底黑了以后再触发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