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盒子可以刷机吗?

楼主(2025-01-13):
数拓盒子。RK3288芯片,有什么刷机的固件吗?如下拆解实物图。

网友:
搜一下看能不能刷成盒子或者LINUX呗...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网友:
RK的官网一般都有对应型号的LINUX通用固件

网友:
求个原固件, 这个设备刷firefly的ubuntu固件存在usb口、网口都没电压,应该是驱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