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总是连不上铁塔天邦达保护板

楼主(2025-01-13):
如题,按网上找的485连接方式,总是显示下位机没有反应,是接线错了还是上位机版本低?我穷啊,家元是负数,买不起论坛上的附件,只能找到1.5版、1.59版,端口号肯定是对的,小程序蓝牙连接也是正常的。

网友:
你这是拓邦的软件,怎能连上天邦达板呢

楼主:
最后这个不是天邦达吗

网友:
用这个试试

网友:
用这个试试,

楼主:
穷啊,下载不了,能发邮件给我吗?25352506@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穷啊,下载不了,能发邮件给我吗?

已发送,请注意查收,两个操作密码看压缩包里面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送,请注意查收,两个操作密码看压缩包里面的图

好人啊非常感谢

网友B:
大哥  你这个板子是天邦达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  你这个板子是天邦达的啊

现在知道了,反正前面在网上能找到的上位机程序都试了不行,还是靠wode781011出手相助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知道了,反正前面在网上能找到的上位机程序都试了不行,还是靠wode781011出手相助搞定了 ...

楼主帮我发下天邦达软件,谢谢wzz421@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帮我发下天邦达软件,谢谢wzz421@126.com

已经发过去给你了

网友(2025-02-13):
能给我也发一份吧大神,谢谢了。gameboyjk@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知道了,反正前面在网上能找到的上位机程序都试了不行,还是靠wode781011出手相助搞定了 ...

能发一份给我吗?谢谢了,lrpqxh@163.com

网友:
大哥 能给俺一份不  398103745@qq.com

网友:
不是有个2.48的

网友:
大佬能不能也给我一份26937734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发送,请注意查收,两个操作密码看压缩包里面的图

能发我一个吗,谢谢楼主了,我也是没家园币了,541195559@qq.com

网友:
楼主,解锁成功了吗,能发我一个天邦达软件吗,万分感谢。541195559@qq.com

网友(2025-04-19):
用最新的,2.5.4,那个功能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