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扫地机器人的迪比科电池怎么才能救得活?

楼主(2025-01-13):
家里亲戚有台扫地机器人闲置了一段时间,后来拿过来用。发现机器人的电池应该是长时间闲置电量都没了。拆开看,这个电池是迪比科的4s2p,额定容量5800mah,额定电压是14.4V。家里有稳压电源,想请教下如果要救活它,电压用14.4电压,涓流充电该用多少毫安?这个电池4pin的接口的定义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跳过保护板给电池充电激活饿死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过保护板给电池充电激活饿死的电池

一定要跳过保护板么?

网友B:
是的,必须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必须拆开

请问下这几条线是什么定义?红线是正极,黑线是负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