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世纪起子的拆解

楼主(2025-01-13):
闲暇拆了个起子,和博世IXO3除了充电口不同,几乎一模一样,这个品牌说是博世旗下的,不过问品牌方又否认有关联,股权似乎又转让了。

楼主:
很奇怪,用7V的充电器没充满(电池只达3.8V)就转灯了。

网友:
这小东西挺漂亮啊,是个女娃使用的吧

网友:
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电池看起来不错

网友:
趁手的小工具

网友:
世纪是泉峰旗下的,博世以前有泉峰代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用7V的充电器没充满(电池只达3.8V)就转灯了。

不应该啊,单锂电的5521圆口充电一般充电器要求5V至6V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用7V的充电器没充满(电池只达3.8V)就转灯了。

如果原机带7V充电器,哪么这机就是4串镍氢电池的,被人为改成锂电

网友:
骚骚的粉色,卡哇伊

网友:
估计原设计是磷酸铁电池吧

网友:
确定没改过?

网友:
这配色,粉嫩粉嫩的

网友:
猛男粉啊啊啊

网友:
确实是单锂电款,38一个,充电器用错了,5V至6V充电器即可,实在不行换电池